用伺服器控制伺服电机

楼主(2006-03-27):
我们厂用的伺服器为三洋产品,PY系列,用伺服器驱动伺服电机,为什么电机关到位时没问题,开到位后停不住,往回走一小段后才停住,开到位后切断PLC输出仍有此现象。是不是给电机的力矩不够,如果是该怎样解决?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关到位时没问题,开到位后停不住,往回走一小段后才停住"
“开到位”和“关到位”是什么意思?

楼主:
伺服电机控制的是料流调节阀,我上面说的开到位和关到位指的是料流调节阀,此调节阀开到限位时停不住,料重的话调节阀开到位后往回走的距离会更远,是不是电机给出的力矩不够,有人说增大电机的电流,电机电流可以随便增大吗?又该如何增大?

网友A:
如果是伺服电机的话,可以加大增益参数。

网友B:
看说明书,这是马达刚性不够,停不住,加大增益就可以了。

网友C:
就是位置控制里有超调了?
试着调一下 位置、速度增益、比例、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