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e能读到MODICON PLC数据,但IFIX3.5 PDB 无法读写

楼主(2006-03-27):
mbe 能读到MODICON PLC数据,但IFIX3.5 PDB DI、DO类型点无法读写,DR类型点读写正常,向高手请教?

网友A(2006-09-17):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一直没找到原因,请高手指点!

网友B:
那是因为有一个后台任务没有启动!
ifix数据分成两种:
第一种寄存器类的,就是带r的那种,指直接从内存读取的。
第二种输入输出的,这种需要产生报警所以需要一个辅助任务进行扫描控制。
因此,当寄存器可以获取值而输入输出没有值那很可能就是因为这个负责扫描监控报警的任务没有启动!!
这个程序的名字是:WSACTASK.EX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