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步进电机的升降速控制

楼主(2006-03-27):
我利用步进电机的动力学方程和矩频特性曲线计算出来的步进电机的升速时间非常短,从0.1kHz升高到1kHz只用200多微秒,请问这种情况可能出现吗?是不是我计算错了?

网友A:
1KHz,你多半连这200微秒都可以省掉。

网友B:
是正常的。步进电机可以直接起跳,一般为400-800HZ,再上就要“升速时间”了,取决于你的系统加速度、惯量、电机保持转矩。

网友C:
步进电机的矩频特性曲线与所用的驱动器密切相关,不完全是步进电机的固有特性,所谓高低压驱动,恒流斩波.....等,其主要目的就是改善步进电机的矩频特性.

楼主:
我是在只考虑负载转矩的情况下计算的,省略了摩擦转矩,按这个算法加速到8kHz也只有1500微秒,总感觉不太对。

网友D:
必须考虑电机转子的惯量,和负载的惯量.

楼主:
转子惯量和负载惯量都考虑了

网友E:
显然算错了!如果不是算错了就是公式错了!根据经验一般突跳频率绝对到不了1K,工程上可用的,带负载到1K,一定要加减速,加速时间几十毫秒就算干得不错了。

网友F:
你的起始频率选500HZ好了,然后再加几十HZ,比如560,再615、665、....200毫秒可以很轻松,200微秒绝对不可能,第一个脉冲发出去就要2毫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