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
求助

楼主(2006-03-27):
小弟希望控制电动机加速启动,后高速,再减速,电动机有驱动器,只需用单片机给驱动器发送脉冲就可,我现在刚刚接触pic单片机,加减速指令想了好久,实在是觉得不好写,希望那位能够指教我一下.
我看了很多书,上面都是可以用定时器和延时两种方法,但是都没有具体讲,实在是不会,希望大哥们指教,可以直接恢复,或者发给我的邮箱greatleehust@163.com
真的感觉不尽!!

网友A:
用定时器和延时两种方法
1.定时器可改变定时的长短,定多长时间发一个步进脉冲.
2.发一个步进脉冲后,延时多长时间再发一个步进脉冲.

楼主:
用定时器可以不用中断吗?是在调用完后就修改定时器的值吗?
我好像只会在中断程序中该它的值,可是这样就觉得时间可能和定时的时间有差别了,能够详细说一下吗?
非常感谢!

网友A:
例如:定时中断程序负责发脉冲,主程序来改定时器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