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求助:高手如何用单片机控制SPWM的波形

楼主(2006-03-27):
我现在做的东西是一个逆变电源,要求如下:
在直流24V的输入条件下,输出要求交流110V频率为400HZ,
我算用单片机做,不知道如何才能控制好SPWM的输出。。
请高手教我

网友A:
1. 采用带 SPWM 的单片机芯片,如 80C196MC ;
2. 单片机外挂专用 SPWM 的芯片。

楼主:
谢谢周公!
我现在又遇到新问题拉
我现在采用的是单片机外挂专用SPWM芯片
在我把输出回路采样回来用A/D转换器时,
不知道如何将A/D和SPWM接单片机上,我觉得地址线不够用,请问如何扩展?还是有其他的接法?

网友A:
不至于吧?挂多少芯片?原理上说 16 位地址线可以挂 65535 个字节型地址的。

楼主:
我在这方面还不行,我用单片机外加SPWM芯片,那A/D和SPWM芯片怎样和单片机连接??

楼主:
我用的是51系列的单片机啊

网友A:
请复习 总线 和 系统组织。

网友B:
用凌阳的单片机,
有PWM功能,也有开发实例.
总线问题看看书就明白了

楼主:
谢谢你们的建议!!!

网友C:
欢迎加入群:23136079
一起讨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