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高线尾部抛钢时爆快容故障

楼主(2006-03-27):
我们所用的精轧轧机是四台连动轧机,1#和3#是主,2#和4#是从,1#又是主的主.可控硅是六个双面可控硅,每一个硅用两块并联的快容保护,当钢的尾部离开轧机时,有时3#传动柜报欠压报警,快容暴两组,有时1#传动柜报CUR RIPP报警,快容也爆两组,从位置上可以判断肯定不是逆变颠覆,但有可能是环流,而且是先爆快容再爆欠压报警,其他报警没有,有兴趣的朋友来探讨一下.

网友A:
抛钢过程中,直流电机会出现速度超调,整流装置由本桥整流过渡到本桥逆变再到反桥制动,此时出现爆快熔有可能是由于反桥制动过程中电流上升率di/dt过高引起的,如果电机运行在弱磁状态下就更容易出现这种现象。既然你肯定不是逆变颠覆引起的,那也就不会出现环流。另一方面你也可以监测整变二次侧的电压,观察在轧制过程中和抛钢时网压的变化情况,网压波动较大时也容易出现逆变过程中烧快熔的情况。

网友B:
如果要是环流引起的,可以关断反桥脉冲试一下,当然是在工艺要求允许的情况下。反桥关断,可以拔掉反桥脉冲线。看看是否还有烧快熔的现象。如果有,应该是电流环响应有问题,可以截流,或减少P值。如果没有了,很有可能是颠覆造成的,看变压器二次电压是否低落太多了。适当提高变压器电压。还有在做主从控制时,会不会主从机的电流不平衡造成的,看电抗器,变压器二次电压,主从机电流偏差

楼主:
谢谢二位大哥的讲解,我用示波器看过了,抛钢时的电流波头不是太好,2#还可以,3#的波头不齐,但轧制过程中波头很齐,我感觉电流环可能不是很好,电网电压确实有过波动,但我已经把变压器提高了2挡,用DRIVEWINDOW监测爆快容时的波形,并未发现电网波动电压突然低于反电势造成颠覆,我现在已经把反桥封锁了,但还有爆快容情况发生,四台的负载电流在正常时很平衡,电流变化率已经降过了,速度超调时电流下降但因为没有反桥所以肯定不会颠覆,本桥逆变会不会出问题呢?望二为大哥再给想一下.

楼主:
另外想问一下,我是在AC80里用程序封锁负转矩达到封锁反桥的目的.而拔掉反桥脉冲线这种做法我没试过,不知行不行,会不会报警跳闸呢?

网友C:
对3#做个自动或手动的电流环整定。或许动态电流时,超调较大。本桥逆变不会出现颠覆问题。检查下B限,最好设置下,B限的随Id自动调整用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