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357-2能行吗

楼主(2006-03-27):
公司有台专用铣床,现在想改造,我从没接触过,怒莽的想了个方案,不知道能行不,铣床有两根轴需要很高的定位精度,都是电机输出轴直接连滚珠丝杆,精度要求达到0.001MM,但是两跟轴是独立的,运动上没什么插补,我想用西门子314C-2DP+FM357-2+611U+西门子伺服电机,不知道能不能行,现在手头什么资料都没有,我从没用过伺服,哪位大哥能帮我指导一下不,小弟在此先谢过了.

楼主:
难道的没有人用过吗?

网友A:
"电机输出轴直接连滚珠丝杆,精度要求达到0.001MM"

1微米的精度基本上没可能。许多高精度的数控铣床重复定位精度也只到3微米。

网友B:
电机输出轴直接连滚珠丝杆,精度要求达到0.001MM

你丝杠的导程和精度等级是多少?行程多少?至少在常见规格内,这个要求不太现实。

网友C(2008-05-22):
电气控制因该没问题,问题是位置反馈的精度,和机械精度。

网友D(2009-07-20):
用357控制没有问题的,关键是357的应用有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