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施耐德140cpu11302停电后再上电不运行?

楼主(2006-03-27):
一台140cpu11032通过SA85以MB+和上位机通讯,突然停电6小时后上电,和上位机通讯不上,CPU显示READY而不是RUN,SA85指示灯和CPU上MB+每秒闪烁6次,说明SA85和PLC通讯正常.用CONCEPT和PLC连接不上.取下MB+电缆,接上MB编程电缆,CPU上还是显示MB+而不是MB,用CONCEPT和PLC也连接不上.请各位指点!!!!!!!!!!!

网友A:
看看在你的“online control panel”菜单的“flash program”里面选择“start after power up”

楼主:
根本连接不上,不能先择,只能在模拟状态下运行

网友B:
我在“online control panel”菜单中找不到“flash program”选项啊,这是怎么回事?期待回复

楼主:
我也是找不到

网友C:
有可能断电时间过长,程序配置丢失,试着先用232串口连接到CPU,通过串口重新下装一下程序和配置文件;有可能CPU上的电池不行了(欠压),但不一定报警。或者用首次使用CPU方式连接通过MB+连接CPU,进行上述操作。

网友A:
连机后再"online control panel"中有啊,我用的2.6版本

网友B:
哦,我还是用的2.5的版本,可能这里面就没有吧,如果用2.5的,让PLC失电后再次运行需不需要什么设置呢?

楼主:
如果程序配置丢失,PLC上电就不自动运行了吗?

楼主:
我还是用的2.6的版本,不连机“online control panel”菜单中找不到“flash program”,但连机不上.

楼主:
to  wwubox:
首要问题是上位机和PLC连接不上,在concept 2.6中点击连接,选MB+提示OL9-21503,只能在模拟状态下运行,“online control panel”菜单中找不到“flash program”,也不能上载或下载.去掉MB+电缆,装上MB电缆和上位机串口连接,PLC上还是显示MB+而不是MB,设置好串口参数,点击连接,也连接不上.

网友A:
有编程电缆吗??用编程电缆应该能连上,连MODBUS的那个口子

网友D:
你们说的我有点头大哦!请问施耐德的PLC入门应该看什么资料!我现在是连Modbus协议都不知道!现在公司又是用的这种产品,偶只学过西门子200的,没实际用过!现在工作了要用的又是SND的了,应该用什么软件编程,调试,呀!求求我呀!谢谢了!

网友A:
TO:蔡鸟 施耐德的系列不少,TWIDO用的是针对它的TWIDOSOFT 现在是3.2,可以支持中文,PREMIUM和MICRO用的是PL7PRO,现在是4.3版本,Quamtum以及MOMENTUM还有COMPACT用的是CONCEPT,我用的是2.6的,其中UNITY PREMIUM和UNITY QUAMTUM用的是UNIT PRO软件。看你们用的是那中PLC。

楼主:
用自制电缆也连接不上

网友A:
应该不会哦,你的电缆针脚定义对吗??

网友E:
一定配置的原因,把配置重下一遍,113 02下时别忘了补丁

网友F(2009-09-11):
怎么能够联系的上您呢,有问题想请教.

网友G(2010-05-25):
换完电池后,CPU11302不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