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PID/?

楼主(2006-03-27):
那位大哥,帮忙指导下PID编程?我有一控制系统,控制压力,采用PID,控制后偏差很大,在2MPA以上,请教下,怎么可以让偏差控制在1以下。采用的是C200HG的CPU,模拟模块是COMPOBUS/D的DRT1-AD04与DA02。

网友A:
你可以看看OMRON的tc模块的手册,里面讲的比较详细!

网友B:
首先:置好矢能通道后,采集的DM区的值
其次:根据控制做PID运算
再次:用万用表测量采集的电流或电压值,记录你显示的值
接着:重复上面的工作,但需要改变值的大小后再做
最后:将两次的值进行对比,在最后调整P参数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