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变频器报 MC Fail 故障的处理

楼主(2006-03-28):
我们主要使用LS的is5和ih5系列的变频器,但是最近用户反映有为数不少的变频器报“MC Fail"故障 且无法复位。后经回厂检查 发现主要问题为控制母线的交流接触器的辅助厂开触点失效,处理后故障解决。估计“MC"为磁性连接器(即交流接触器),由于控制系统在母线电压正常后,通过继电器控制交流接触器吸合,而后通过交流接触器常开触点返回一信号 即交流接触器吸合信号,然后系统才可以正常工作。如果交流接触器没有正常工作或者其常开触点没有吸合则系统就会报“MC Fail"故障。我们修理的几台报"MC Fail"的变频器主要的原因是:由于用户使用场所为户外式,防护等级不够造成交流接触器常开触点的表面被氧化腐蚀,这样就造成系统无法检测到交流接触器吸合的信号,从而系统报出“ MC Fail"的故障。 这可是我第一次法帖子呀,如果有不对的地方还望各位大侠批评呀,别扔砖头就行呀,我胆小,再说了砸到花花草草也不好呀!嗬嗬 有事请回贴

网友A:
支持发表使用维修经验.

网友B:
很好!与你分享ing。。。

网友C:
关于接触器的故障问题,有2中方面:1,接触器坏掉  2,变压器坏掉。接触器坏掉的原因有:1,线圈损坏  2,触点坏

网友D:
你说的很对,我支持!!

网友E:
我有LG变频全系列图纸愿共享或者交换。QQ68774734
zhangmr1999@sohu.com

网友F(2006-12-26):
我也处理过这个问题,跟楼主说得一样

网友G(2008-04-01):
LG的接触器和空气开关都不是很好,尤其是辅助触点,质量一点都不好!除了这些缺点外,其实LG的东西挺好用的!呵呵!

网友H:
可不是,尤其是那触点,不到一年就不行了。要是用在来回起停的场合恐怕更不行。

网友I:
lg的接触器真不怎样

网友J(2008-05-13):
这个问题我也碰上了《我重启了几次才把它启动起来

抽空秀一下

网友K:
支持楼主...你的文章(经验)真好耶,..

网友L(2008-07-22):
有图纸能共享一下吗?

网友M(2009-10-02):
楼主说的交流接触器是在变频器内部还是外部?请赐教!

网友N(2010-01-29):
我把辅助触点给直接短起来了也一样用,绝对不会M/C报警

网友O(2011-05-11):
引用 网友M:

楼主说的交流接触器是在变频器内部还是外部?请赐教!

网友P(2012-01-24):
求5楼的图纸啊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