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笔记本PLC监控状态下是发热?

楼主(2006-03-28):
PLC用笔记本在线监控程序,怎么发热得很历害啊,我监控不到十分钟就会死机啊,我是和200的通信的.
请问大家用笔记本通信时有无此现象啊?

网友A:
你把笔记本下面的散热支撑垫竖起撒。好像不是很热啊。

楼主:
我的是用USB转过来的,跟这没有关系吧,
本子就放在桌了呢,就听见它呼呼的吐热气啊.本子是新的哦!!

网友B:
那是本子散热不好,与这些没什么关系,我也用USB转的..还是是USB怎么不能建立与调速器的通信啊!...用带串口的行.

网友C:
跟PLC应该没有关系,可能是你笔记本的散热条件不满足

网友D:
应该没有关系的吧,我几个小时都没有问题的啊,是不是你的散热不好啊

楼主:
这夏天到了,发热得更历害啊,在正常时候,热是热点,但也不至于死机啊,在通信后也不怎么样的,就是打开监控程序这个功能就,一直发热,散热风扇一直转个不停,一关了监控程序,散热风扇也停了,真是要咨询一下了.
大家都说了,那应该是本子本身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