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西门子 S7400 SOE

楼主(2006-03-28):
那位高手知道西门子S7400 SOE功能怎么实现,cc_mm121@tom.com

网友A(2006-05-11):
SOE(Sequence Of Event)事件顺序记录功能, 电平变化分辩率:1ms(实际上可做到0.2ms)判断开关动作的时序,主要用于事故的事后分析,查找事故第一原因 ,256点SOE事故追忆系统的配置及报价见:
http://www.autoyx.com/eng/Eng3.htm

网友B(2007-12-18):
看看这个论文:
西门子PCS 7的SOE功能的实现及应用
http://www.gongkong.com/tech/example/include/7414.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