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售水机液位传感器

楼主(2006-03-28):
我要做一个自动售水机,其中关于水位的检测方面我不知怎么解决。一桶纯净水在放完之前要求检测到水位并报警!!!!
大家看怎么实现这个检测呢????

楼主:
大家知道的告诉小弟啊!!1能实现这个功能就可以了!1
多谢!!!

网友A:
没有明白你的意思,现在测夜位的产品很多.也可以用时间来控制,仅供参考

网友B:
一种方式就是用小的液位浮子开关,价格很便宜,但安装可能不是太方便。另外一种就是用浸水开关,只需要在检测位置安装两根导线即可,但价格要贵一些。

网友C:
液位是不好测量,
但是重量好测.
你觉得用重量控制可以不?

网友D:
你这是小型的自动设备 没必要花费太大
受伤得人说得对

用时间控制 额定时间的额定流量啊

楼主:
我也在考虑间接计算,不过还是多打听打听,有备无患嘛!!!!!

网友E:
用光电传感器就可以,不过得在桶的上限位和下限位之间加一导管,不知是否可行

楼主:
谢谢大家关心!

网友F:
只需要在检测位置安装两根导线即可.

楼主:
不好意思,看不明白,能不能详细点!

网友G:
光电对射

网友H:
简单可用塑料浮球磁钢与测量桶外部的干黄管配合使用开关量输出,控制电磁阀。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请登陆宇电网站http://www.yudian.com/
免费热线技术电话800 858 2033
技术服务部   邵工13063058280
Email:shaoping1952@126.com与我联系。
MSN联系地址    peter_yudian@hotmail.com

网友G:
纯净水 不可以污染

网友H:
经过消毒的定量计量桶和消毒塑料磁钢球与桶外上下二个干黄管配合开关量输出控制电磁阀,向外排水。

楼主:
大家提的方法都很好。谢谢

网友H:
以上的方法我应用过的,用是玻璃球磁钢,与干黄管配合控制进出水位。

网友I:
用压力变送器呀,投入式的
tabelle@163.com

楼主:
大家继续提建议啊,我正在选一个可行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