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TL HTL 的区别?

楼主(2006-03-28):
求助TTL   HTL  的区别?
应用场合?

网友A:
HTL 是高阈值 TTL 逻辑电路,现在基本没有了。

网友B(2009-12-25):
TTL-HTL信号转换器是将伺服编码器A,/A,B./B转换成标准的PLCA,B相高速计数信号。输入和输出之间采用高速光耦隔离,用该信号做闭环控制,精度大大提高。

如有需要,请与我联系。

qq:516815264

网友B(2010-01-30):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912/2009122500102500001-1.shtml

TTL-HTL信号转换器是将伺服编码器A,/A,B./B转换成标准的PLCA,B相高速计数信号。输入和输出之间采用高速光耦隔离,用该信号做闭环控制,精度大大提高。

如有需要,请与我联系。

qq:5168152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