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315 2DP的两个DP同时如何用??

楼主(2006-03-28):
各位。现在一s7-300 2DP 上面一个mpi/dp口要做从和另外一个s7-313通讯。另外的dp口
做主。连其他的et200。这个方案行不行啊。硬件和软件上有什么细节要注意么?谢了。
急啊

网友A:
可以实现,两个DP口针对不同的DP总线都可以做主从。

楼主:
问了下西门子的技术支持。说那个MPI/DP不能做DP口。非要加个
CP模块??不知为什么?哪个大哥确认下!

网友B:
cpu模块上标的是MPI/DP吗? 好像不是吧。
记得只有400才有这种复用口。

网友C:
cp模块为通讯模块,用于连接300和ET200M之间的通讯,而且,300作为主站要

网友D:
可以把。2dp的MPI口可以配置为DP,不过功能有限制的。速度最大1.5M,只能带32个站

网友E:
理论上可以,不过MPI和DP口都占用了,你的组态网络配置程序从哪里下载?好象有点问题.

网友F:
我用的315-2AG10-0AB0,X1口只可以用作MPI,我过去用的412-2dp和414-2dp都可以将X1口设置为dp模式,300用x2口和cp扩展dp口在通讯时不是很一样,特别是在两个cpu之间(即主站之间做通讯时)我用过fdl协议在两个cp扩展出的dp口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