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chneider)PLC
NW-BM85C002的使用

楼主(2006-03-28):
请问那位高手使用过NW-BM85C002网桥吗?本人是第一次使用,但货还没到,不知道使用起来是否方便?

网友A:
我用过,先要用超级终端通过Qutumn编程电缆分别与网桥的4个COM口连接对其进行设置,参考其说明书应该很容易的.

楼主:
谢谢!我还想问问,NW-BM85C002本身带存储器吗,如果有的话,Quantum PLC里的数据如何与NW-BM85C002里的数据对应?

网友A:
应该是不带的,它只是Modbus和Modbus Plus协议的转换,Qutumn可通过它由Modbus Plus口来与其他的Modbus设备通讯

楼主:
哦,谢谢,以后还要多多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