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DI、DO不太清楚,请指教

楼主(2006-03-28):
我的理解是,DI、DO从英语翻译是数字输入、输出;但好象大家都叫开关量的输入、输出;但开关量只有开关两个信号,怎么会叫数字量呢?还有DO是继电器输出信号,是吗?请大家能具体的给小弟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A:
di,数字量输入。
do,数字量输出。

网友B:
其实很好理解啊
数字量对PLC来说就是0和1
而开关量就是通断,也就是高电平低电平的问题
输入输出都有外加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