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问个小白问题:关于FM450-1的,卡在这里了……

楼主(2006-03-28):
我用LAD图作了一个简单的测试脉冲计数的程序。按照手册上6.3的例子,可是怎么将初值装入DB1?是不是直接列出就行了?
那么输出在哪里显示?是否需要用其它的指令呢?

楼主:
没人会?大虾们在哪里?

网友A:
需要把初值装入db,然后执行工作作业号即可完成设定。

楼主:
大侠能否告诉小弟我,在哪里可以看到计数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