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LC学习过程中的问题

楼主(2006-03-28):
SPLC编程软件怎么打开几次后再打开时,编程软件中的有些地方的字就不见了??上排的最严重,不过各个按钮的功能还能执行,就是看不见按钮的名称!

网友A:
在进程管理中删除同时运行的SPLC或重启

楼主:
重启了不管用

网友B:
你是安装在什么系统上,如何安装的?

楼主:
安装2000系统下   就是下载后放在C/WINNT/SYS32目录下后点击自动安装文件。 一开始还好用,后来就出毛病了!!

网友C:
您安装方式错误 !
你直接下载后看一下 说明
解压缩后请执行 AUTO.BAT 这个档, 千万不要放在 系统下 .

楼主:
问题解决了  我把c盘下的文件删掉了,重新执行了AUTO.BAT ,就好了

网友D(2006-05-04):
我也有类似情况.下载解压缩后执行 AUTO.BAT ,双击PLCMAP16_S.exe打开编程软件,编程软件中的有些地方的字就不见了?不过各个按钮的功能还能执行,就是看不见按钮的名称!
系统WIN98,显示器14英寸,主机联想双子恒星6C/400.

网友B:
楼上的电脑运行 SPLC 编程软件时要把显示器的分辨率设置成1024X768 。同时电脑的系统软件最好升级到 Win2K SP4 或者 WinXP SP1 这样更易于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