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ADAM4000系列组成监控网络

楼主(2006-03-28):
在作一个项目,需要采集5个模拟量,控制下位机两路模拟量,两路继电器输出控制后端电磁阀的开关,应该如何采用该系列的模块,组成该系统呢?

网友A:
I-7520 : RS-232转RS-485模块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products_detail.asp?pd_code=C07090I7520

I-7017 : 8通道模拟量输入模块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products_detail.asp?pd_code=C07010I7017

I-7022 : 2通道模拟量输出模块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products_detail.asp?pd_code=C07015I7022

I-7060D : 4通道继电器输出/4通道数字量输入模块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products_detail.asp?pd_code=C07020I7060

Contact Information
http://www.icpdas.com.cn/contact/contact.htm

网友B:
        您好,我是上海又迅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的赵明利工程师,我这样配置系统,用1台工控机(如系统可靠性要求高,可用2台工控机互相热备),下面带IO模块(IO模块与工控机可采用双RS485线通讯)。
根据您的要求“在作一个项目,需要采集5个模拟量,控制下位机两路模拟量,两路继电器输出控制后端电磁阀的开关”。
假设您系统的IO点数为:    电流AI  5点  AO 2点   DO  2点
选用我公司的IO组件:(又迅IO组件只要正确跳线即可,中间不要配线)
01个 8路数字量输出模块        型号YXMDOD8
01个2路隔离模拟量输出模块     型号YXMAOGL2
03个2路-20~20mA模拟量输入模块 型号YXMVmA2
01个模拟量转换模块            型号YXMAIEx
01个 CPUMod模块               型号YXMCPUA
   我公司的IO组件 价格共2499(不含税)
又迅管控一体化的控制软件  EasyMC3.2  800元/每台电脑

其他费用有:其他硬件(电源,网卡,箱柜),硬件成套费,控制组态费,现场调试费另商量。
控制系统网络结构、软硬件见: http://www.autoyx.com/

楼主:
谢谢2楼的,很适用,那模拟量信号近来要怎么处理呢

网友A:
I-7017 舉例來說.
command : "#032"  (Address: 0x03, Channel: 2, 讀 A/I 數據)
Response: ">+025.13" (得到 25.13 mV)

所以, 只要將傳回的字串拆解即可.

网友C:
如果现场有Pc,则上位可以采用组态软件,力控,组态王,mcgs,世纪星,天工,等等都可以,通过串口用7520将232-〉485,然后接各种7000模块进行i/o采集或者输出就可以了,这些组态软件都有这些模块的驱动。如果现场没有pc,需要无线传输给远端的话,泓格模块也有相应的方案提供给您,请联系:
====================================
北京瑞普天润技术有限公司    路世广
tel:010-62670155/56/57/58/59/60/61/62
fax:010-62670162
mobile:13701211908
msn:zikoskywalk@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