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S1711与PC机串口通讯怎么这么慢?

楼主(2006-03-28):
是不是有什么设置?用梯形图和用宏有区别吗?

网友A:
采用何种方式,是MODBUS吗?尽量不要用宏指令。

楼主:
不是的,就是普通的串口通讯。为啥不要用宏指令呢?

网友B:
能否留下联系方式?

楼主:
我的MSN:hy385@hotmail.com
QQ:306723259

网友C:
请问楼上你选用的是什么通讯协议?你可以用modbus或者是computer协议,电脑作主,HMI作从,设置好进行在线模拟。

楼主:
我不用任何协议,只是用相当自由口方式通讯。用宏很慢,无法忍受,但是,用梯形图就好了。
但是,采用中断方式还是不爽。
那位有诸方面的例子能否发给我看看不胜感激!
zzcwhy@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