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RM与CAN通讯问题请教

楼主(2006-03-28):
目前正在做三星44B0X的CAN总线接口方面的工作,
在51中,CAN总线与51的数据传送是通过MOVX指令完成的
这是51本身所带的功能,但用ARM是如何实现他们之间通讯的?
我查了一些资料,但没找到这方面的内容,向各位请教!

网友A:
我也是做ARM和CAN总线通信的毕业设计,QQ:179499738

新手一起研究

网友B:
给我一份吧,我做毕业设计很需要。
我的邮箱是hg541801@163.COM

楼主(2006-06-08):
由于ARM地址线和数据线是分开的,不象51是分时复用的,所以要在外部模拟SJA1000的工作时序,硬件上有所变化,软件上的一次读或写操作,需要两次读写操作完成,具体说明可与我联系:44081127,但是希望我们能互相学习!

楼主:
现在SJA1000的TX0已经能够输出数据,但我是单步运行发送,可是TX0却是在一直发送数据,状态寄存器的值是0X60,也就是出错,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C:
有谁知道CAN总线错误中断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谢谢

楼主:
CAN有5种错误类型:
位错误;填充错误;CRC错误;格式错误;应答错误。
任何一个单元可能处于下列三种故障之一:
错误激活;错误认可和总线关闭。

网友D(2006-12-28):
欢迎交流CAN相关技术  gsjcn@163.com QQ 29992108(不长在线)
-----------------------------------------------
提供CAN光纤模块、ISA接口CAN适配卡,CAN总线采集模块,多重冗余,稳定第一 办公电话:0531-82999787 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