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肯-I系列

楼主(2006-03-28):
三肯-I系列变频器75KW变频器启动电阻阻值???????

网友A:
启动电阻阻值不必与原来一样,10-100欧,功率100W左右都可以。

网友B:
不完全同意100欧太大,8-15欧较合适,不然接触器会拉弧,整流易损坏.100-150W较合适

网友C:
总的来说,功率越大,阻值越小.西门子的例外,大功率的充电电阻阻值也很大,不过它的继电器闭合的延时也较长.
杭州信达13064750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