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o变频器电流波动和噪音大

楼主(2006-03-28):
请各位大侠帮助我:
这几天维修了一台MIDI MASTER eco90KW变频器,该变频器出现两个令人头疼的问题.
   一,带载后电流波动很大,输出电压从420v在几分钟内降到300v并且电压不稳定,乱跳.
   二,机内直流电抗器噪音太大,带75kw风机在35hz时已使人感到恐惧.
驱动电路基本无问题(未用示波器观察).
   手边有一块55kw同型号变频器控制板,接入90kw变频器后电压输出稳定,故怀疑控制板有问题,但不知西门子MIDIMASTER eco变频器的主板中的两个管脚数分别为100和64的CPU芯片的管脚资料?其标志如下:
  1.SIEMENSA+D,ICO7865,HD6433048A55F
  2.Siemens plc,H1745-B RUMP,VC PWM FFPP
能给我指点一下吗?非常感激!

网友A:
输出端的U V W光耦检查下看下有没问题!

网友B:
参数问题,初始化试

楼主:
已恢复出厂设置,可问题依然存在.

网友C:
可能你的EEPROM数据有问题了,有西门子问题可以交流013575315985

楼主(2016-05-03):
早已解决,是由于参数设置问题,优化参数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