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11 变频器AC220单相

楼主(2006-03-28):
ATV11 0.75AC220单相,要求用正转反转.一二段速,还要个急停,呵呵.怎么弄啊?

网友A:
这个简单啊,端子控制就行了,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B(2007-08-18):
求助:ATV11 0.75KW 220VAC,带水泵做恒压控制,压力范围0到10Mpa,要求恒压压力为7Mpa,请问需要设定哪些参数啊?谢谢!紧急!

网友C(2008-04-30):
想用PID闭环反馈控制吗?

网友D(2008-11-03):
端子控制端子控制端子控制端子控制

网友E(2008-12-06):
用外部端子控制就行了啊,说明书上有具体的接线和编程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