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求助:MP370和S7-300间的连接线怎么做??

楼主(2006-03-28):
能不能自己做?希望各位赐教!

网友A:
用DP线就可以了

网友B:
看您使用的通讯方式了。MP370支持多种通讯方式:DP、以太网等。
DP制作方法可以采用3为data+,8为data—的方法,以太网可以采用普通以太网连接方式。当然为了稳定可靠简单,还是用厂家配套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