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omronPLC坏了,能修吗?

楼主(2006-03-28):
我的PLC坏了.能修吗?OMRON CQM1

网友A:
我可以修 沈工 13851490338

网友B:
当然可以修了

网友C:
楼上二位有做广告的嫌疑

网友D:
那得看故障是什么情况,有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E:
讲一下现象

楼主:
通电后.RUN灯不亮,ERR灯亮.

楼主:
是什么原因吗?各位大哥说说呀!

网友F:
原因多了,程序如果是空的也报错啊,能用编程电缆连上不??如果有程序备份,清空内存区再强制试试

楼主:
连上编程电缆不行,不能通讯.

网友G:
要加我的群的来呀我们一起学习plc和dcs我的qq群号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