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非额定电压供电影响伺服驱动器工作吗?

楼主(2006-03-28):
我们刚买了一套安川的伺服电机系统,额定工作电压是交流200伏,由于失误,在选择变压器时误购了输出为交流220伏的。我想请问各位大虾,如果直接使用交流220伏对驱动器进行供电,会不会使驱动器烧毁,有没有造成什么不稳定因素,谢谢!

网友A:
您可以看一下说明书允许的电压波动范围有多大,一般控制器都会允许输入电压有一定的范围。

网友B:
单相还是三相的?多大功率?
安川允许15%电源误差,单相我们一般就用市电220伏,没事

网友C:
应该没事;我门单位的设备好多用110V 但实际的电压都是130左右的呀 没事了

楼主:
是三相电

楼主:
长期使用也没有什么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