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E5EZ-R3数字式温度控制仪如何调试?

楼主(2006-03-28):
欧姆龙E5EZ数字式温度控制仪具体使用和调试情况如下:

一.接线方式:1),2)端接110交流电源,采用ON/OFF控制方式,用7),8)端做常开常闭,
10),11)端接探头型号为E5IB.

二.使用情况:投入电源后,将运行菜单的1)项,温度的设定值.设定到245度;当B实
际温度小于设定温度时,温控仪显示OUT.7),8)端闭合,加热器开始加热,当加热到
实际温度等于设定温度(245度)时,温控仪表面OUT,消失7),8)端开,加热器停止加
热,但温控仪的显示温度仍以245度慢慢上升7-8度左右值到252-253度左右才
稳定下来.等设备运行几分钟后,温度以252度慢慢下降,当降到小于设定温度
(245度)时,温控仅显示OUT,7)8)端闭合,加热器开始加热,但此时温控仪表面显
示的温度仍下降8-9度左右,值到241-242度左右温度才慢慢上升,一直上升到
245度后,加热器停止加热,但温度仍上升,如此循环.所以,这种温控器的实际温度
达到设定温度时,加热器停止加热后,温控仪表面的显示温度仍上升或下降,且幅
度和原温控相比差距很大,这样对产品质量有较大的影响.
请教如何调试好?

网友A:
要打开AT模式

楼主:
  欧姆龙E5EZ数字式温度控制仪具体使用和调试情况如下:

一.接线方式:1),2)端接110交流电源,采用ON/OFF控制方式,用7),8)端做常开常闭,
10),11)端接探头型号为E5IB.

二.使用情况:投入电源后,将运行菜单的1)项,温度的设定值.设定到245度;当B实
际温度小于设定温度时,温控仪显示OUT.7),8)端闭合,加热器开始加热,当加热到
实际温度等于设定温度(245度)时,温控仪表面OUT,消失7),8)端开,加热器停止加
热,但温控仪的显示温度仍以245度慢慢上升7-8度左右值到252-253度左右才
稳定下来.等设备运行几分钟后,温度以252度慢慢下降,当降到小于设定温度
(245度)时,温控仅显示OUT,7)8)端闭合,加热器开始加热,但此时温控仪表面显
示的温度仍下降8-9度左右,值到241-242度左右温度才慢慢上升,一直上升到
245度后,加热器停止加热,但温度仍上升,如此循环.所以,这种温控器的实际温度
达到设定温度时,加热器停止加热后,温控仪表面的显示温度仍上升或下降,且幅
度和原温控相比差距很大,这样对产品质量有较大的影响.
请教如何调试好?
欧姆龙E5EZ数字式温度控制仪具体使用和调试情况如下:

网友B:
要进行AT自整定

台湾泛达仪控有限公司
黎工: 13632808102(深圳);13631109365(中山)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二十二区公园路东二巷嘉域大厦3楼
电话: 0755-27847104-220
传真: 0755-27847104-205
电子邮箱:li0417@163.com
QQ:124575767
贸易通:li0417
请登陆我公司网站: http://www.pan-globe.cn/

网友C(2007-03-23):
怎样做欧姆龙E5EZ-R3数字式温度控制仪AT自整定?

网友C:
 怎样做欧姆龙E5EZ数字式温度控制仪AT自整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