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定三相异步电机的好坏?要用什么仪表检查?

楼主(2006-03-28):
如何判定三相异步电机的好坏?要用什么仪表检查?

楼主:
虽然是有点菜的问题,各位大虾们一起讨论讨论?

网友A:
万用表测电阻,摇表测绝缘。

楼主:
万用表测电阻值多大?摇表测绝缘的电阻值多少?何判定三相异步电机的好坏?
呵呵

网友B:
各功率电机线组的电阻不同,小电机万用表可以测出来,只要三相一致就可以.
 一般只用一个摇表就可以,绕组对地(外壳)电阻大于0.5M欧就可以.(不会打欧姆的符号).

网友C:
还要检查一下轴承,转动一下看看转子有没有扫堂

网友D:
多啊!兄弟

网友E:
1、万用表测电流,三相不平衡率不大于10%;
2、摇表测绝缘,每相对地、相间均不小于0.5兆;
3、电桥测直流电阻,三相不平衡率不大于2%;
 还有的话大概就是转速表测转速了,再有什么就想不出来了。
判断电动机是否好坏可从问、看、听、闻、摸、测几方面来判断,其实任何设备的检修都可从这几方面入手。

网友F:
我遇见过摇表测绝缘没问题,钳型电流表分别测三相电流很平衡,鼠笼电机,就是出力不够,拆开看定转子也没什么问题.电机7.5千瓦.怀疑线路有问题,直接换线接380v电源也不行.呵呵.我没办法了,那位高手给提醒一下如何处理?

网友G:
下面引用由tjyanliang在 2006-3-28 20:17:00 发表的内容:
  我遇见过摇表测绝缘没问题,钳型电流表分别测三相电流很平衡,鼠笼电机,就是出力不够,拆开看定转子也没什么问…
--------------------------------------------------------------------------------------------
    空载电流偏小吗?啥型号的?

楼主:
 tjyanliang: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3-28 20:17:00
    我遇见过摇表测绝缘没问题,钳型电流表分别测三相电流很平衡,鼠笼电机,就是出力不够,拆开看定转子也没什么问题.电机7.5千瓦.怀疑线路有问题,直接换线接380v电源也不行.呵呵.我没办法了,那位高手给提醒一下如何处理

可能转子断条了?

楼主:
tjyanliang:
应该重新计算你的电机线圈匝数。

楼主:
金牌电工:
应该用钳型表测量电流吧?呵呵
谢谢你说的比较全面。

网友F:
根据经验判断肯定是电机坏了,而且是转子损坏的面大,我直接送给电机维修的修理,告诉他原因,回来后还是不能用,我直接换了个电机.问题解决了,唉!现在修电机的太胡弄人了.

网友E:
动力勇:      金牌电工:
应该用钳型表测量电流吧?呵呵
万用表就有带钳形的,呵呵

网友H:
万用表 摇表

楼主:
呵呵,原来是多用的。

网友I:
我遇见过摇表测绝缘没问题,钳型电流表分别测三相电流很平衡,鼠笼电机,就是出力不够,拆开看定转子也没什么问题.电机7.5千瓦.怀疑线路有问题,直接换线接380v电源也不行.呵呵.我没办法了,那位高手给提醒一下如何处理?
1,是不是绕组接错了,三角结成了星形了!
2,是不是鼠笼断条了。

网友I:
我们一般检查电机就用摇表和钳形表,摇测对地电阻,每伏电压不低于1000欧。就行了!然后看绕组通不通就行了,再看电机的三相电流就好了,很少用电桥的!

网友J: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个万用表测试一下三相的电阻,看看阻值,然后看平不平衡.呵呵

楼主:
用电桥可以精确测量每相绕组的电阻值,方便计算电机功率和电流。

楼主:
有个人:
你的电机是否修过?还是......

网友G:
下面引用由tjyanliang在 2006-3-29 9:10:00 发表的内容:
  根据经验判断肯定是电机坏了,而且是转子损坏的面大,我直接送给电机维修的修理,告诉他原因,回来后还是不能用…
--------------------------------------------------------------------------------------------
转子坏.电流会有波动的..一般只要三相平衡是能用的..空载电流比本机标准低.出力会比标准小些..新修的.排除电源的原因.就是修者把磁线线径减小啦.或增多了匝数..

楼主:
我有试过维修台湾生产的电机(三角接法220V,星型接法380V),烧毁后重新按照原来的线径绕定子结果电流很大。

网友K:
会不会是定子硅钢片老化了呢?

网友L:
前俩年,我就是维修电机的,现在很多的电机都有问题,假货很多,
牌上标为7.5kw的,其实际功率没有这么多,有的还没有5.5kw的功率大
,定子铁心不是短拉,就是小拉,线圈不是线细,就是扎数不够,
大家买电机一定要小心啊!建议方法就是看够不够重 哈哈
(不要买到铝线的啊)

网友G:
下面引用由动力勇在 2006-3-30 16:07:00 发表的内容:
  我有试过维修台湾生产的电机(三角接法220V,星型接法380V),烧毁后重新按照原来的线径绕定子结果电流很大…
--------------------------------------------------------------------------------------------
只在一些材料中见到介绍,过外一些电机磁线节能设计.记得好象是具导磁功能.当是只当笑话了.现想起来也有可能吧?不过国内已有磁性槽楔.及磁泥可节能.减耗增效的..............朋友这台机.本来就是60HZ的...空载本来就高出原近一半了....那就据电流数计算一下.增些匝吧....

楼主:
问题是一直在用着的,
后来没办法重新计算后,把线径减小原来单根线改用双股线,并且增加比原来多30%匝数,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G:
 TO动力勇:
...呵呵.好!处理也很恰当的......

网友M:
怎样计算

网友N:
现在的社会,偷工减料无处不在啊!?
我检测三相电动机的最简单也是最基本的方法就是用摇表和万用表测量电机的对地绝缘和相间绝缘情况——如同楼上各位所说的。

楼主:
 晴川:
参考电工手册上面的公式去计算。

楼主:
总结一下如何判定三相异步电机线圈的好坏,要用什么仪表检查:
1.兆欧表
  可用于电机相间和相对地间的绝缘电阻测量,并且不可
  小于0.5兆欧.
2.万用表
  用于检查电机线圈通断的测量.
3.单臂电桥
  精确测量线圈电阻,可以知道每相线圈的电阻是否接近,
  特别是对重新绕制后.

网友E:
TO动力勇:测电动机线圈直流电阻一般用双臂电桥,阻值一般都很小。

网友O(2006-10-10):
电动机的故障无非就是两大块:机械和电气。机械方面有:1、轴承是否缺油或者损坏?2、端盖是否“跑外套”,轴承是否“跑内套”?电气方面的主要有:1、绝缘电阻是否合格?2、三相直流电阻是否合格?用双臂电桥测量。3、转子是否断条?电动机的直流电阻是判断电动机的重要依据。

网友P:
别墅: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10-10 21:10:00
    电动机的故障无非就是两大块:机械和电气。机械方面有:1、轴承是否缺油或者损坏?2、端盖是否“跑外套”,轴承是否“跑内套”?电气方面的主要有:1、绝缘电阻是否合格?2、三相直流电阻是否合格?用双臂电桥测量。3、转子是否断条?电动机的直流电阻是判断电动机的重要依据。
支持.

楼主:
这贴对刚刚学电工的同行会有较大的帮助,呵呵

网友Q:
判断一台电动机的好坏,一般16KW以下使用万用表就可以,30KW以下可用电桥。是可以用的。50KW以上使用就很不准了,最好的方法是低电压接入测电流,有大功率2KVA以上三相变压器,380V/36V或更低电压变压器接入电机直接用钳形表测电流平衡最好。还可用交流电焊机,电机接成星形连接并联接入,测量三个绕组的电流是否一样。另外还可用200vA变压器380V或220V/36V或更低电压串联一个大功率电灯泡100W以上,接入一组绕组测量另两组两头联灯泡电压是否一样然后换一组接入。相差2%是正常的。5%以上就有可能匝间短路。试一试。还有接电源380V输出功率达不到接线正确如果电动机是修过的极有可能铁芯被火烧过退火了。

网友R:
小功率的用鼻子闻闻臭的话90%是坏的 如再试一下跳的话99。9%坏了     哈哈

网友S:
记的厂里卖报废电机。开始按照标准(铭牌上的)重量去卖,结果发现铭牌标的比实际重2成

网友T:
电气、机械 方面。

网友U:
电机损坏用万用表、绝缘摇表和电桥测量是没有的,绝缘没损坏,三相直流电阻正常,可有匝间短路或转子断条。电机异常,查电源正常,只好拆下电机解体检查,一查便知。

网友V(2007-02-04):
判断电动机是否好坏可从问、看、听、闻、摸、测几方面来判断,其实任何设备的检修都可从这几方面入手。

网友W:
万用表测电阻,摇表测绝缘

网友X(2007-03-25):
电机输出功率变小了

1、接法错误,三角形的接成星形。
2、线圈匝数多了。
3、线圈线径不够大
4、转子问题

网友Y:
值得学习!建议加精!

网友Z:
还得多看一下书呀

楼主:
检查电机的好坏实际经验好过看书的,呵呵

楼主:
有时闻下电机的气味都可以判断线圈是否烧毁,呵呵

网友AA:
万用表测电阻,摇表测绝缘,还要检查一下轴承,转动一下看看转子有没有扫堂

楼主(2007-05-07):
三相异步电动机绕组故障分析和处理
绕组是电动机的组成部分,老化,受潮、受热、受侵蚀、异物侵入、外力的冲击都会造成对绕组的伤害,电机过载、欠电压、过电压,缺相运行也能引起绕组故障。绕组故障一般分为绕组接地、短路、开路、接线错误。现在分别说明故障现象、产生的原因及检查方法。
一、绕组接地
   指绕组与贴心或与机壳绝缘破坏而造成的接地。
1、故障现象
  机壳带电、控制线路失控、绕组短路发热,致使电动机无法正常运行。
2、产生原因
  绕组受潮使绝缘电阻下降;电动机长期过载运行;有害气体腐蚀;金属异物侵入绕组内部损坏绝缘;重绕定子绕组时绝缘损坏碰铁心;绕组端部碰端盖机座;定、转子磨擦引起绝缘灼伤;引出线绝缘损坏与壳体相碰;过电压(如雷击)使绝缘击穿。
3.检查方法
 (1)观察法。通过目测绕组端部及线槽内绝缘物观察有无损伤和焦黑的痕迹,如有就是接地点。
(2)万用表检查法。用万用表低阻档检查,读书很小,则为接地。
(3)兆欧表法。根据不同的等级选用不同的兆欧表测量每组电阻的绝缘电阻,若读数为零,则表示该项绕组接地,但对电机绝缘受潮或因事故而击穿,需依据经验判定,一般说来指针在“0”处摇摆不定时,可认为其具有一定的电阻值。
 (4)试灯法。如果试灯亮,说明绕组接地,若发现某处伴有火花或冒烟,则该处为绕组接地故障点。若灯微亮则绝缘有接地击穿。若灯不亮,但测试棒接地时也出现火花,说明绕组尚未击穿,只是严重受潮。也可用硬木在外壳的止口边缘轻敲,敲到某一处等一灭一亮时,说明电流时通时断,则该处就是接地点。
(5)电流穿烧法。用一台调压变压器,接上电源后,接地点很快发热,绝缘物冒烟处即为接地点。应特别注意小型电机不得超过额定电流的两倍,时间不超过半分钟;大电机为额定电流的20%-50%或逐步增大电流,到接地点刚冒烟时立即断电。
 (6)分组淘汰法。对于接地点在铁芯心里面且烧灼比较厉害,烧损的铜线与铁芯熔在一起。采用的方法是把接地的一相绕组分成两半,依此类推,最后找出接地点。
   此外,还有高压试验法、磁针探索法、工频振动法等,此处不一一介绍。
4.处理方法
(1)绕组受潮引起接地的应先进行烘干,当冷却到60——70℃左右时,浇上绝缘漆后再烘干。
(2)绕组端部绝缘损坏时,在接地处重新进行绝缘处理,涂漆,再烘干。
(3)绕组接地点在槽内时,应重绕绕组或更换部分绕组元件。
 最后应用不同的兆欧表进行测量,满足技术要求即可。
二、绕组短路
  由于电动机电流过大、电源电压变动过大、单相运行、机械碰伤、制造不良等造成绝缘损坏所至,分绕组匝间短路、绕组间短路、绕组极间短路和绕组相间短路。
 1.故障现象
  离子的磁场分布不均,三相电流不平衡而使电动机运行时振动和噪声加剧,严重时电动机不能启动,而在短路线圈中产生很大的短路电流,导致线圈迅速发热而烧毁。
 2.产生原因
  电动机长期过载,使绝缘老化失去绝缘作用;嵌线时造成绝缘损坏;绕组受潮使绝缘电阻下降造成绝缘击穿;端部和层间绝缘材料没垫好或整形时损坏;端部连接线绝缘损坏;过电压或遭雷击使绝缘击穿;转子与定子绕组端部相互摩擦造成绝缘损坏;金属异物落入电动机内部和油污过多。
3.检查方法
(1)外部观察法。观察接线盒、绕组端部有无烧焦,绕组过热后留下深褐色,并有臭味。
(2)探温检查法。空载运行20分钟(发现异常时应马上停止),用手背摸绕组各部分是否超过正常温度。
(3)通电实验法。用电流表测量,若某相电流过大,说明该相有短路处。
 (4)电桥检查。测量个绕组直流电阻,一般相差不应超过5%以上,如超过,则电阻小的一相有短路故障。
 (5)短路侦察器法。被测绕组有短路,则钢片就会产生振动。
(6)万用表或兆欧表法。测任意两相绕组相间的绝缘电阻,若读书极小或为零,说明该二相绕组相间有短路。
(7)电压降法。把三绕组串联后通入低压安全交流电,测得读书小的一组有短路故障。
 (8)电流法。电机空载运行,先测量三相电流,在调换两相测量并对比,若不随电源调换而改变,较大电流的一相绕组有短路。
4.短路处理方法
(1)短路点在端部。可用绝缘材料将短路点隔开,也可重包绝缘线,再上漆重烘干。
(2)短路在线槽内。将其软化后,找出短路点修复,重新放入线槽后,再上漆烘干。
 (3)对短路线匝少于1/12的每相绕组,串联匝数时切断全部短路线,将导通部分连接,形成闭合回路,供应急使用。
(4)绕组短路点匝数超过1/12时,要全部拆除重绕。
三、绕组短路
 由于焊接不良或使用腐蚀性焊剂,焊接后又未清除干净,就可能造成壶焊或松脱;受机械应力或碰撞时线圈短路、短路与接地故障也可使导线烧毁,在并烧的几根导线中有一根或几根导线短路时,另几根导线由于电流的增加而温度上升,引起绕组发热而断路。一般分为一相绕组端部断线、匝间短路、并联支路处断路、多根导线并烧中一根断路、转子断笼。
 1.故障现象
  电动机不能启动,三相电流不平衡,有异常噪声或振动大,温升超过允许值或冒烟。
2.产生原因
(1)在检修和维护保养时碰断或制造质量问题。
(2)绕组各元件、极(相)组和绕组与引接线等接线头焊接不良,长期运行过热脱焊。
(3)受机械力和电磁场力使绕组损伤或拉断。
(4)匝间或相间短路及接地造成绕组严重烧焦或熔断等。
3.检查方法
(1)观察法。断点大多数发生在绕组端部,看有无碰折、接头出有无脱焊。
 (2)万用表法。利用电阻档,对“Y”型接法的将一根表棒接在“Y”形的中心点上,另一根依次接在三相绕组的首端,无穷大的一相为断点;“△”型接法的短开连接后,分别测每组绕组,无穷大的则为断路点。
(3)试灯法。方法同前,等不亮的一相为断路。
 (4)兆欧表法。阻值趋向无穷大(即不为零值)的一相为断路点。
(5)电流表法。电机在运行时,用电流表测三相电流,若三相电流不平衡、又无短路现象,则电流较小的一相绕组有部分短断路故障。
(6)电桥法。当电机某一相电阻比其他两相电阻大时,说明该相绕组有部分断路故障;
(7)电流平衡法。对于“Y”型接法的,可将三相绕组并联后,通入低电压大电流的交流电,如果三相绕组中的电流相差大于10%时,电流小的一端为断路;对于“△”型接法的,先将定子绕组的一个接点拆开,再逐相通入低压大电流,其中电流小的一相为断路。
(8)断笼侦察器检查法。检查时,如果转子断笼,则毫伏表的读数应减小。
4.断路处理方法
(1)断路在端部时,连接好后焊牢,包上绝缘材料,套上绝缘管,绑扎好,再烘干。
(2)绕组由于匝间、相间短路和接地等原因而造成绕组严重烧焦的一般应更换新绕组。
(3)对断路点在槽内的,属少量断点的做应急处理,采用分组淘汰法找出断点,并在绕组断部将其连接好并绝缘合格后使用。
(4)对笼形转子断笼的可采用焊接法、冷接法或换条法修复。
四、绕组接错
绕组接错造成不完整的旋转磁场,致使启动困难、三相电流不平衡、噪声大等症状,严重时若不及时处理会烧坏绕组。主要有下列几种情况:某极相中一只或几只线圈嵌反或头尾接错;极(相)组接反;某相绕组接反; 多路并联绕组支路接错;“△”、“Y”接法错误。
1、故障现象
  电动机不能启动、空载电流过大或不平衡过大,温升太快或有剧烈振动并有很大的噪声、烧断保险丝等现象。
2、产生原因
误将“△”型接成“Y”型;维修保养时三相绕组有一相首尾接反;减压启动是抽头位置选择不合适或内部接线错误;新电机在下线时,绕组连接错误;旧电机出头判断不对。
3.检修方法
(1)滚珠法。 如滚珠沿定子内圆周表面旋转滚动,说明正确,否则绕组有接错现象。
(2)指南针法。如果绕组没有接错,则在一相绕组中,指南针经过相邻的极(相)组时,所指的极性应相反,在三相绕组中相邻的不同相的极(相)组也相反;如极性方向不变时,说明有一极(相)组反接;若指向不定,则相组内有反接的线圈。
(3)万用表电压法。按接线图,如果两次测量电压表均无指示,或一次有读数、一次没有读数,说明绕组有接反处。
(4)常见的还有干电池法、毫安表剩磁法、电动机转向法等。
4.处理方法
(1)一个线圈或线圈组接反,则空载电流有较大的不平衡,应进厂返修。
(2)引出线错误的应正确判断首尾后重新连接。
(3)减压启动接错的应对照接线图或原理图,认真校对重新接线。
(4)新电机下线或重接新绕组后接线错误的,应送厂返修。
(5)定子绕组一相接反时,接反的一相电流特别大,可根据这个特点查找故障并进行维修。
(6)把“Y”型接成“△”型或匝数不够,则空载电流大,应及时更正。

网友AB(2007-06-20):
我遇到过这种问题,那时相间开路

网友AC:
学东西了

网友AD:
打开经常最好
其次空载测量电流是否正常

网友AE(2007-08-04):
同相短路一般情况下是10欧姆左右,相间短路一般是80k

楼主:
一台吸风机进口电机15KW、1440RPM、380V、额定电流31A,启动后切换到三角运行跳闸。
检查后发现星型启动电流40A(严重超负荷!)三角瞬间110A(晕!),拆开检查发现轴承有问题,换新后测的空载电流15A正常,

网友AF(2011-09-11):
我给我们这一个陶瓷厂修一批7.5千瓦,4千瓦电机,我在家里测空载电流是7安。3安左右。到他们厂里技术员说有10安以上。电机不能用,问他们说电压有420伏。请问电机有问题吗?

网友AG:
对:老小伙 关于 各功率电机线组的电阻不同,小电机万用表可以测出来,只要三相一致就可以.
 一般只用一个摇表就可以,绕组对地(外壳)电阻大于0.5M欧就可以.(不会打欧姆的符号).
内容的回复:

支持 ~~~~不过有的时候用摇表是摇不出来相间的, 还是得用万用表测电阻····

网友AH:
1,可以用兆欧表测量电动机的对地绝缘和相间绝缘。电压电动机的绝缘应≥0.5M;高压电动机的绝缘应≥1M/KV;

2,用电桥测量电动机的绕组的直流绝缘;

3,运行中的电动机可以用万用表测量进入电动机的三相电压是否平衡;用钳型电流表测量电动机的三相电流是否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