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H联接问题

楼主(2006-03-28):
   200H加了LK201模块后,用USB转串口在后和PLC通信,怎么不可以通信啊,而用台式的电脑就可以啊,还需要怎么样操作啊!
  谢谢!

网友A:
用USB转串口在后和PLC是可以通信的 请对照一下USB转为的是哪一个COM口

楼主:
  谢谢! 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啊
  在计算机的硬件端口上看到,USB的接口接在计算机的某个口,如COM3,当换一个计算机的USB某个口时,又显示COM4,当没有接时,不显示COM口.

网友B:
这就对了,你插上一个USB口,在硬件端口上读出后,就在CX-P的软件下也就COM改为与之对应,就OK了.

网友C:
   在我的印象里,好像除了USB转串口那根通讯线外,还得要一个普通的串口通讯线。例如:USB——RS232(母头)——RS232(公头)——RS232(母头)。你试一下

楼主:
  谢谢啊,这两天还没有试,试了在回来说怎么啊!

网友D:
设备管理器里面直接把COM口改成COM1,以后就不会那么麻烦了.

楼主:
  是这样的,把USB的线接在哪里,设备管理器里面就显示某个口,有COM4,COM5的,就是不显示COM1口,不接USB线是,不显示COM口的.
 这线转换后,和西门子的PLC都可以联接的.不知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E:
欧姆龙C1000H和C200H编程电缆问题
一、 C1000H问题
1、 PLC:OMRON C1000H-CPU01-EV1
2、 目前用编程接口:在C1000H有一个2行*24Pin= 48Pin (PERIPHERAL)的插座,在上面插上Peripheral Interface Unit (C200H-IP006,RS422通讯接口)后再与外设编程接口Factory Intelligent Terminal(FIT10-CPU01-E)联接,进行程序监视和修改。
有没有编程电缆可直接联接PLC与台式机的COM口,使用OMRON的哪个软件?
听说用C500H-LK201通讯模块也可实现通讯联接,不知可否?
如果用C200H-LK201通讯模块USB转RS232/422/485适配器再连接到计算机可否?只是现在不知道IP006上的RS422的管脚定义!
二、 C200H问题
1、 PLC:OMRON C200H-CPU01
2、 目前用编程接口:在C200H有一个2行*24Pin= 48Pin (PERIPHERAL) 的插座,在上面插上Peripheral Interface Unit (C200H-IP006,RS422通讯接口)后再与外设编程接口Factory Intelligent Terminal(FIT10-CPU01-E)联接,进行程序监视和修改。在该PLC上还有一个2行*10Pin= 20Pin的针式插头,不知是不是另一个编程口,有没有编程电缆可直接联接PLC与台式机的COM口,使用OMRON的哪个软件?
听说用C200H-LK201通讯模块也可实现通讯联接,不知可否?

网友F:
用C200H-LK201就可以连接电脑了;

楼主:
  我是用C200H-LK201通信模块的,是232接口.
想用USB口进行程序监视和修改的
circinus: 您说的那个,是手持编程器的口,型号是(PR027)的手持编程器.
  您说的那个48Pin那个口,我还是不明白,是怎么通信的,那个是422的接口吗?

网友E:
to" hjl1234":
48Pin那个口是Peripheral Interface 接口,在上面插上一个Peripheral Interface Unit (C200H-IP006,RS422通讯接口 24pin)将Peripheral Interface转RS422再与控制系统进行通讯,我现在想用RS422/RS232转换器将C200H-IP006接入笔记本电脑,但现在苦于不知道24PIN的具体接线方法,只好准备用LK201.
大侠有LK201的使用经验吗?请详细说一下软、硬件的配置。

多谢!!!!

网友E:
    to" hjl1234":
48Pin那个口是Peripheral Interface 接口,在上面插上一个Peripheral Interface Unit (C200H-IP006,RS422通讯接口 24pin)将Peripheral Interface转RS422再与控制系统进行通讯,我现在想用RS422/RS232转换器将C200H-IP006接入笔记本电脑,但现在苦于不知道24PIN的具体接线方法,只好准备用LK201.
大侠有LK201的使用经验吗?请详细说一下软、硬件的配置。
circinus@sina.com

多谢!!!!

网友G(2007-12-09):
外设借口与pc连机用的变成电缆型号是什么啊

网友G:
外设借口与pc连机用的编程电缆型号是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