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两米长一米宽的平台?

楼主(2006-03-28):
有谁用过2*1米的平台,小弟现在用的一个这样的平台,但负载很大,可能是丝杠现在有点问题,平台大约重300斤,现在有三个这样平台,老板说从前一个人手推很容易,现在有的都要两人才推动,有的需要一个人很费力才推动,我想知道这样的平台的负载到底有多大,

网友A:
机械安装出问题了。请检查导轨与丝杠的平行度,导轨的直线度以及润滑系统。

楼主:
他们正检查呢,可是我感觉他们也心理也没数 ,这里想请教各位朋友,这么大的平台,正常的话,它的负载有多大? 现在我们这么大的负载,对我控制马达的影响有多大? 现在我的加速度跟减速度都是很小,一加大,平台就停不稳 ,很郁闷

网友B:
从你描述的情形看,是因为小马拉大车,也就是电机功率选小了。你这种应用应该是液压伺服缸的强项。
你可以在工控网上搜一下“ysx317 ”。他们开发的数字油缸应该适合你们的系统。

网友C:
你按平台与导轨的静摩擦来计算。

楼主:
大哥, 说的再明白点 ,小弟是个菜鸟,不知道怎么计算

网友D:
说的再明白点
大概就是“上油”两个字了吧

网友C:
普通的机床导轨静摩擦系数一般在0.15到0.2之间。
直线导轨在0.1左右。
直线滚珠导轨在0.05至0.1。
就用重量乘摩擦系数。
平台使用的导轨是什么样的?
负载还和制造精度有关,两个导轨之间的平行度不好,导轨的平面度不好,导轨的表面粗糙度大,都会增大负载。

楼主:
谢谢老柴夫了

网友E:
简单的很,,你先检查导轨的磨损程度,我想可能是导轨磨损,跟丝杆位移变形的问题,,然后把导轨面从新加工一次就可以了,当然丝杆也要从新校对装配,保持水平.电机,肯定够的,因为一直在用嘛.导轨修复的时候要注意一点,轨道的接触不是面接触,而是点接触.是无数个小点接触的,只有这样才能运动很轻.当然润滑油是要加的,必备的嘛..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问我..

网友F:
首先大平台是为做大活,而你的平台在没有承重的情况下都已过载,此表现出机械上出了问题,且你的工人推不动也说明了这一点!
  建议把丝杆脱开,再推,若是滚动导轨,正常应轻轻就能推动,若是滑动导轨,很费力的话也是不正常的!

网友G:
很明显,两种情况
1.导轨滑块珠子变形
2.丝杠的螺母珠子变形

第2种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