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140CPU11302在正常情况下上电后是显示ready还是run?

楼主(2006-03-28):
施耐德140CPU11302在正常情况下上电后是显示ready还是run?我的一台正常运行中突然停电,两次上电后显示ready!!!!

网友A:
正常情况下ready一定会亮,run是否亮要看模式开关是否处于run位置。

楼主:
谢谢!!!!!!!!!请问模式开关在哪?怎么设置?为什么以前一上电就能运行?

网友B:
可以在CONCEPT里的控制面板里设置

网友C:
能不能说得具体一些,2.5版本的能够设置吗?

网友D:
正常情况下是READY灯亮,当PLC运行时应该是RUN灯亮

网友E(2008-04-24):
正常上电是在检测阶段ready灯亮,CPU运行后就 run灯亮了,如果一直是是eady灯亮,建议版主重新下载一下程序或者配置,. RUN   STOP   MEMR ,三种状态用 钥匙的,

网友F(2008-06-01):
正常情况下ready一定会亮,run是否亮要看模式开关是否处于run位置。正常运行时 都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