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关于进口数控转塔冲床故障探讨

楼主(2006-03-28):
(无正文)

楼主:
1)机床型号:FABRI-CENTER FC-1250S
2)控制系统:FANUC 0-P
3)转塔工位:33工位 27个小工位 3个固定大工位 3个可变工位
其中还有一个8字模
探讨问题包括:电器、机械、液压、油路、气路等各种故障。
欢迎大家踊跃参与论坛!

网友A(2008-12-03):
请问冲床咑咑声是哪里的故障

网友B:
屏幕显示正常,操作没有,所有的按键全部都没法用,怎么回事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屏幕显示正常,操作没有,所有的按键全部都没法用,怎么回事啊????????????
可能是连接线路的问题吧,可以确定的是显示线路没问题。在检查下线路吧。

网友D:
可能是公共线断了
还有就是通讯接头松脱

网友D:
请问冲床咑咑声是哪里的故障
一般都是机械固定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