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风机电动机啸叫的原因,请大家帮忙诊断一下

楼主(2006-03-28):
2006-3-28 高压风机配用JK134-2 350kw 6000v 电动机...... 我厂有一台高压风机配用JK134-2 350kw 6000v 电动机。不久前从电机内部发出了持续性类似口哨的啸叫声(比较低沉)电流电压正常,轴承是新换的。请问发生这种情况是什么引起的?转子两端有铸铝风叶,会不会是风叶断了引起的?谢谢 ------------------------------------------------------------ 2006年3月30日我把端盖拆下来了...... 感谢各位的关注。 昨天把端盖拆下来了。除负荷端有一片风叶断了之外无其它异常情况。会是这片风叶引起的啸叫吗?这样会引起转子失衡吗?铸铝风叶应该采取什么工艺来焊接?焊接强度能达到使用要求吗?

网友A:
应该是金属摩擦的声音

网友B:
持续性的?.还周期性.或无规律的...

楼主:
是持续性的啸叫。转子两端有铸铝风叶。

网友C:
应该是轴承发出的声音

网友D:
原来叫吗

网友E:
可能是定子绕组上的绝缘竹片在电机运行时被吹的发出响声

网友F:
有可能是新换轴承的磨合声

网友B:
下面引用由zdy在 2006-3-28 23:43:00 发表的内容:
  是持续性的啸叫。转子两端有铸铝风叶。
----------------------------------------------------------------------------------------
断电停机后.还有声.那一定是机械的事了.轴及轴承室近处温生异常吗.机的事用改锥机运转时容易分辩的.转子散热风页.定子绝缘物变形.空气流动啸叫.呵呵.烦人些.不影响啥事吧.如是断电及失的电磁声.呵呵..朋友就的严密关照它啦...

楼主:
感谢各位的关注。
昨天把端盖拆下来了。除负荷端有一片风叶断了之外无其它异常情况。会是这片风叶引起的啸叫吗?这样会引起转子失衡吗?铸铝风叶应该采取什么工艺来焊接?焊接强度能达到使用要求吗?

网友A:
我也遇到类似现象,起重机在下降运行时,有一台75KW的电机靠风扇侧有异常声音,上升时声音又小了,轴承我们去年刚加过油,轴承应该没什么问题,大家帮我分析下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B:
下面引用由电工的故事在 2006-3-30 13:02:00 发表的内容:
  感谢各位的关注。
昨天把端盖拆下来了。除负荷端有一片风叶断了之外无其它异常情况。会是这片风叶引起的…
--------------------------------------------------------------------------------------------
..这个用亚弧焊吧..掉一小块感觉动平衡没太大变话的话.是我我就不补了.补上若运行中掉下来的话.有可能就不是小事了...

网友B:
下面引用由金牌电工在 2006-3-30 13:13:00 发表的内容:
  我也遇到类似现象,起重机在下降运行时,有一台75KW的电机靠风扇侧有异常声音,上升时声音又小了,轴承我们…
--------------------------------------------------------------------------------------------
   轻载有声...是不是轴承的声音.........

网友A:
 TO丁咚:轻载有声...是不是轴承的声音.........
 上升和下降都是相同的负载,不太像是轴承的声音。

网友B:
 TO金牌电工:
   呵呵.仔细听一下.判断不了.是我-就有空拆了风帽.风翅.端盖几个锣丝..MD呵呵.不信找不到...

楼主:
大家说说铸铝焊接的方法呀!或者谁有我买一个这种型号的铸铝风叶。谢谢

网友G:
电机运转时有很多种噪声同时存在,不同的噪声是不同的电机零部件产生的,这些噪声有:①空气动力噪声②电磁噪声③机械噪声和轴承噪声④电刷噪声。
   电机类别、结构型式、运转速度不同,其噪声的主要声源也有所不同。高速运转的电机,主要噪声源是空气动力噪声。中速和低速运转的电机,电磁噪声和轴承噪声较明显。
   ㈠空气动力噪声
   电机的空气动力噪声有涡流空气动力噪声和笛鸣噪声两种主要成分。涡流噪声主要由转子和风扇引起冷却空气涡流在旋转表面交替出现涡流引起的。其频谱范围较宽。笛鸣噪声是通过压缩空气,或空气在固定障碍物上通过而产生的,即“口哨效应”电机的笛鸣噪声主要是径向通风沟引起的,由于冷却空气的涡流效应饿径向风道内气流“口哨效应”没有直接联系,两种噪声可以分别处理,空气动力噪声最大的是开启式高速电机。
   空气动力噪声是不可避免的,如果降低转子周围速度减少电机转子表面积,增加转子表面的光滑程度,可以减少空气动力的噪声。
   笛鸣噪声主要原因是风扇等距离叶片与气流摩擦,或气流转子部件均匀分割,如异步电动机的定转子相对的径向通风沟实际上构成了“警报器”笛鸣,噪声是随转子部件和固定部件之间的间隙增大而减少,采用不等距风叶,增加定转子之间的间隙是降低笛鸣噪声的有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