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关于动力电源布线

楼主(2006-03-28):
工程中有5个控制柜需供电,电源三相五线制,穿硬塑管敷设,每个控制柜5kW,总容量30KW。准备用5*10的电缆线供电,即接入1#柜后,在并一根到2#柜,然后2#柜再并一根到3#柜,一直到5号柜。
但有人说超过10KW是不能并接的,但我找不到相关标准。请各位专家指导,提供正确布线方式或标准号。

网友A:
电源线适当放大点,接至3#柜,再从3#柜分两路分别并至1#、2#柜,4#、5#柜,我觉得好点。不知你的动力柜是否不在同一地点?并接我觉得可以,每个盘柜的负载不大。

网友B:
总线10平方没有余量.应加大一级.

楼主:
谢谢回复,但管路已埋好,电线只能从2边进。一边是1#柜,另一边是5#柜。

楼主:
1#柜到5#柜约30米。

网友C:
主要还是考虑总线的问题,第一个柜子用10*5的线是细了点,如果按你的接法,至少要用16*5或以上,不知道你的负载是满负荷运转还是间隙运转的,后面的柜子还是要考虑总线的问题

网友D:
金牌电工说的有 道理!

网友E:
电缆并接没问题的,我们120平方的都并,可是你这里,10平方并5个柜,每柜才2平方呀,从新铺吧,单独进柜10平方.保险,要不会挨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