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KW的输送泵离变压器900米应该使用多大的电缆?

楼主(2006-03-28):
110KW的输送泵离变压器900米应该使用多大的电缆?

网友A:
建议用185的

网友B:
VV22 3*120的电缆,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C:
3*120

楼主:
120的铝线载流量是多少?

网友D:
电压等级多少?

网友E:
线路太远,这样是不经济的,如果要算的话,我给你一个公式,线路电压损失=380*电机额定电流*每1A,KM的电压损失百分率;给你个参数吧,150mmm的为0。11%

网友F(2006-07-07):
把高压接过来,另搞个变压器,比你换粗电缆省几倍的钱..

网友F:
换粗电缆起码60万..兄弟..!!

网友F:
应急参考做法:
1)改变变压器的分接开关位置,将变压器低压端输出电压提高5%以上;
2)线路末端加就地补偿电容器,容量可以根据电机功率因数或空载电流核算..补偿容量大致在55KVAR左右..

网友F:
3)接触器加装无声节电器,电压跌落时不至于释放跳开,,

网友G:
应该改用另接变压器的办法,短期节省线材资金,长期节省线路损耗。

网友H:
换高压,入变压器.900米,太远啦!不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