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请教如何测量高粘度介质的流量?

楼主(2006-03-28):
请教如何测量高粘度介质的流量?
愿交流量方面的朋友!!

网友A:
可以用齿轮,超声等流量计

网友B:
用齿轮的比較經濟~

网友C:
椭圆齿轮

网友D:
用不绣钢椭圆齿轮流量计。高粘度>500mPa.s

网友E(2006-05-31):
我以前在一个项目中用河北一个厂家的椭圆齿轮流量计(带远传)测过糖浆

网友F:
靶式, 楔式,的都可以~~

网友G(2007-07-13):
腰轮的比较好

网友H:
用楔式流量计

网友H:
楔式的优点是测量,高粘度,低流速,双向流。

网友I:
糖浆使用电磁流量计是可以的,若所测量介质是导电的流速不是太低的情况下,可以考虑使用电磁流量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