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FM357-2

楼主(2006-03-28):
公司有台专用铣床,现在想改造,我从没接触过,怒莽的想了个方案,不知道能行不,铣床有两根轴需要很高的定位精度,都是电机输出轴直接连滚珠丝杆,精度要求达到0.001MM,但是两跟轴是独立的,运动上没什么插补,我想用西门子314C-2DP+FM357-2+611U+西门子伺服电机,不知道能不能行,现在手头什么资料都没有,我从没用过伺服,哪位大哥能帮我指导一下不,小弟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A:
精度还受机械传动等多方面的影响,不过精确到0.001mm之内,对这个系统来说有点难度。

网友B:
所见过的系统0.001mm的精度是系统的分辨率,实际根本无法达到这个精度,能到0.05就很好了。
你的这个系统用FM357可能比较贵。FM357是运动控制器,功能强大,开发复杂。你只是需要一个位置定位控制器。建议可以使用三菱的QD75,或FX2 20GM之类的两轴定位控制器。价格便宜,开发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