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控制电机正反转

楼主(2006-03-28):
我用的变频器是S540的,P79设为3,接的是STF和SD端子,为外部正转启动方式,但是实际却是接通一次正转,下一次接通反转,依次正反转,检查参数设置无误,后来发现电机接线一相松动了,但是为什么电机会正反转呢,外部控制不起作用了吗?

网友A:
这个现象我遇到非常多呀....典型的是小功率的...

网友B:
电机不会烧啊?

楼主:
这究竟是为什么?请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C:
如果电动机缺相运行的话变频器应该提示故障啊

楼主:
可是没有提示,电机就是依次正反转。

网友A:
小功率缺相运行会有这样故障....

网友D:
有一相接线松动并不是完全缺相,只是三相会不平衡,因变频器有补偿作用一般不会烧电机

网友E:
应该是缺相惹的祸

网友F(2008-11-13):
变频器如何控制电动机实现正反转?

网友G:
要电机正反转直接接变频器上的正反转端子就可以吖。

网友H:
高薪聘请高压变频调速等技术总监一人、销售副总一人!广州上班,QQ:8374940 Tel:13924198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