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指令束命令RET老是报错

楼主(2006-03-28):
谁用过三菱GPP的STL指令,我写梯形图结束命令RET老是报错.
那位老师能发个STL指令编的小程序给我吗?让我知道错在哪.
谢谢了

网友A:
切换到指令表,然后用指令输入。试试看。

网友B:
RET没错,应该是你程序中的其他地方有错误

网友:
用GPP7出错,FXGPWINV330(中文版)却可以用晕啊!

网友C:
s23处你用的不是stl指令嘛

网友D:
可能编程软件版本不同有点小差别,可能是你的S0处出现问题。在成城结束前,你把S0作为中间继电器使用,可能有点问题。 你把S0改为stl s0 试试吧!!!!
我在FX—PCS/WIN-C中编辑你的程序没发现有什么问题!!!你再看一看程序中的其他地方!

网友E:
应如楼上hfwhappy所说

网友F:
是呀,S23处要用STL指令

网友G:
你上面的不是步进程序当然不要用到RET,

网友H:
看你用的什么编程软件!WIN 的那样写没问题!是GPP的那样写就有问题!RST好像在最左边的母线上才行!
个人意见!呵呵!如不是!请谅解;

网友I:
ret指令和END指令一样不要串到前面的STL SXX
你这样肯定错的

网友D:
大家说的对  你在STL语言中用到了非法的语言  改用 STL S23

网友J(2009-10-19):
对吧,应该吧我也得好好的学习,请大家多多指导哦!!

网友K:
把ret指令和母线连接,在set状态继电器后,加stl状态继电器

网友K:
顺便问一下你用的那个版本的软件啊?

网友L(2006-03-28):
谁用过三菱GPP的STL指令,我写梯形图结束命令RET老是报错.
那位老师能发个STL指令编的小程序给我吗?让我知道错在哪.
谢谢了
hong8ni@163.com

网友M(2009-10-20):
你那个S23应该是STL S23才对吧。

网友N:
ret指令应与母线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