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C中的按钮

楼主(2006-03-29):
为什么WINCC中的按钮后的连接变量连接位存储器变量(如:M0.0)可以,但是直接连输入变量(I1.0)就不行呢?
谢谢大家!!

网友A:
如果你直接连PLC,那么是不会发生这个问题的,如果你和PLCSIM进行模拟,那么你只能用M,不能用I

楼主:
我是直接连接的PLC,不是模拟。我会再继续试试看,看是哪的问题,希望还能得到您的帮助!谢谢

网友B:
当然可以,没问题,需要有硬件

网友C:
解决了在这里也讲一下.大家共同学习哦

http://i.cn.yahoo.com/pengli2521

网友(2006-05-07):
i1.0 is input signal
m0.0 is output sig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