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HMI与变频器的通讯

楼主(2006-03-29):
大家好,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用台达的HMI来控制一台普通变频器(德莱尔)的频率,请问应该怎样设置。是不是就在HMI上设置一下就好了,还是要写宏指令。我对台达人机的宏指令不熟悉,请指教,谢谢了。

网友A:
您是在哪里,把变频器的资料给我看看,也许我可以帮您!
我的邮箱:linh8278@yahoo.com.cn

网友B:
你先要看一下变频器是否支持modbus协议,如果支持,则可以直接通讯,如果不支持,则需要选择自由口通讯,通过宏指令来和变频器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