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相保护

楼主(2006-03-29):
请问哪位知道缺相保护器,是给供电电源做缺相保护用的,负载不确定.请问哪有卖的,可以发到我邮箱wjw_96-01@163.com,谢谢!

网友A:
断相相序保护器.便宜又方便.到处都能买到的.

网友B:
 这到是个不错的主意!

网友C:
自己用2个继电器就可以做出来了呀

网友D:
有的热继带缺相保护的

网友E:
热继自己带缺相保护的!!

网友F:
选热继的时候注明有缺相保护就行了。

网友G:
用电动机保护器就可以了~`

网友H:
我供应施奈德的产品;价格很好;

网友I:
在电机参数平衡检测法中,可分为检测电压、检测电流和检测零序电压三种,其中图一位检测电流法,图二为检测零序电压法

网友J:
唉,外行太多

网友I:
上面的有什么高见吗?

网友K:
自己用两个继电器只能保护继电器前端的缺相,继电器后端的线路如果有断开缺相它是检测不到的。只有通过检测三相电流才能检测到是否缺相。
不过现在有带缺相保护的热继电器么了?

网友L:
现在电机综合保护器满街多是,过栽+缺相保护

网友I:
   我不是很赞同上两层的说法,当电动机为“Y”接法时(图2),O′点在正常工作时对地电压为零,因此继电器J不动作。一旦发生断相时(不论断点发生在何处),O′点产生零序分量使该点电压升高,J得电动作。对于“△”接法的电机可按如图3接上电容取出人工中性点。这种保护在电机空载时可靠性较差,但也无妨大局,因为只有电动机的实际负荷在额定负载的40%以上时,单相运行才造成危害。而一旦超过这个值,此偏移电压也足够推动24V的小型继电器动作了。
   再来看看图1, 当电动机运行过程中A相由O点向上某一处发生断线时(如图1),则A相失电,线电流Ia为零,Ib、Ic增加(负载不变)。此时不但可以检测增加的Ib、Ic电流,也可以检测为零的Ia。本人认为检测电流为零的Ia要比检测电流增加的Ib、Ic更为可靠。因为不论电机是什么接法,也不论电机是否满载,只要该相断相则该线就无电流通过。我们可以利用互感器分别检测各线的电流,然后组成与非门去触发后继电路起到保护作用,具体框图如图1。电机正常运行时Ha、Hb、Hc感生出的电流经整流、滤波后形成与主电流成正比的监控电压,分别使Q1、Q2、Q3导通,则HK导通。一旦由于某种原因使A、B、C三相中有一相失去电,则该线无感生电流。该线对应的三极管Q截止,HK断开,使后继电路控制断开。

网友M:
缺相相序保护器

网友N(2006-05-19):
 刘祁,你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