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口通讯求教~~~~~

楼主(2006-03-29):
由于S7-200通讯口有限,本人将打印机和条码扫描枪的通讯口与PLC其中一口并接到了一起,通过对其电源的控制来避免通讯错误,现在调试正常,不过比较麻烦的一点是,只要使用了RCV指令,似乎就必须有相应的接收,如果没有接收那么XMT也无法发送,也就是说要想打印就必须进行扫描,不进行扫描就无法执行打印,请问有什么解决方法吗?本人菜鸟,只能做到这地步,在面板上加一选择开关(扫描或不扫描)以避开RCV指令来实现不扫描也可进行打印,求教~望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楼主:
问题现以解决,感觉到处求教还不如自己多花点时间详细看看手册,走了

网友A:
你自己太强了.速度太快了.这么快就解决了.呵呵

网友B:
请问是如何解决的?让大家也长长见识啊!

网友C:
这还不容易,希望大家来个脑筋急转弯!

楼主:
movb 0,smb87
rcv vb1000,0(地址随便)
这两条指令一起用可以结束接收

网友D:
zhaojinzhe说的好,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