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如何检测电机转子初始位置?

楼主(2006-03-29):
要加霍尔元件吗?
怎么加?

网友A:
电机线圈加直流电源,定位,,找标志位P^4P^2P^1P^0=0
fanuc的电机好象才有这问题

网友B:
加直流电只是定位到设定的定子磁链上,那转子的初始角呢?
同步电机没有初始角怎么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