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运动的初速度设置问题

楼主(2006-03-29):
我用电机控制卡编写程序的时候,在相同的梯行加减速运行方式下。有的控制卡的运行指令里需要设置初速度和最高速度。但有的控制卡的指令就只有最高速度(即每次都只能从零速度加速到最高速度)。我想问大家,设不设置初始速度有什么不一样呢,对电机的速度或者别的性能方面有哪些影响呢?

网友A:
设初始速度:
对步进电机,减小加减速时间,如果你的速度不大,甚至可以不要加减速过程。
避开步进电机的共振点。
控制器内部关于加、减速的算法比较简单。
电机的启动和停止会有震动

不设加减速时间
电机的启动、停止比较平缓,振动会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