惯量的含义

楼主(2006-03-29):
在伺服电机的选择中,经常会看到低惯量、中惯量电机,俺实在不知道惯量具体含义,它与起动时间有关还是与制动时间有关呢,还是与其他量有关呢?低惯量电机和中惯量电机适用与什么样的场合呢?盼各位大侠不吝指教。

网友A:
    任何旋转的物体,都有惯量(见中学物理)。电机自身有一定的惯量,当负载惯量与电机本身的惯量在一定比例范围内,电机性能性能的发挥比较好。具体数据,参见电机厂家提供的规格参数。
    对于电机来讲,惯量越大,越不容易启动和停止,但对于系统来讲,目前日系列伺服是电机惯量越大,系统越容易启动和停止

网友B:
对于电机来讲,惯量越大,越不容易启动和停止,这对。

对于系统来讲,电机惯量越大,系统越容易启动和停止,这怎么理解?不看负载?

网友C:
这怎么理解?不看负载?

惯量越大,当然需要的力就比较大。
电机惯量越大,负载惯量的影响就越小

网友D:
非也 怎可斷章取義 慣量是個物理量  "对于系统来讲,电机惯量越大,系统越容易启动和停止" 他如何突破物理特性

网友E:
惯量越大,启停性能就越不好,反之,则越好!!

网友F:
呵呵 但是你电机的惯量太小了也不是好事情
这个都的相对了   不一定是大惯量不好
是因为响应变慢了
主要指标就是看你的负载情况

网友G:
选电机时要保证容量匹配、惯量匹配、校验温升。找本机械电子学的书看一看,上面讲的还是比较清楚的。只是短短几句话说不清楚。

网友H(2009-07-10):
嘿嘿7楼等于没有说。

不过也是什么东西都讲究匹配,电机也不例外。

网友H:
旋转编码器的主要参数有哪些怎么选用?请各位大侠多多指教.

谢谢!

网友I:
我想请教一下,如果相同的机床,使用额定扭矩相同的两款电机,一款中惯量,一款低惯量,在控制上会有多大的区别?因为一些无良的供应商一直在说低惯量的比中惯量的更好。

网友J:
编码器主要参数:物理分辨率、系统分辨率、系统精度、供电电压、信号类别/信号格式、信号电平等。

网友J:
相同的机床,使用额定扭矩相同、惯量不同的两款电机,如果追求快速性,且被驱动对象折算到电机轴的惯量较小(1倍以内),则选惯量低的电机有利;如果被驱动对象折算到电机轴的惯量较大(2倍以上),追求快速性的意义就不大了,宜用惯量较大的电机以保障稳定性。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不要片面追求低电机惯量,惯量太小的电机抗扰能力较差,尤其是负载较大,扰动较大,电刚度要求较大时。

网友I:
如果是用在一般的加工中心上的话,那负载惯量90%以上都是超过2倍。

我曾经比较过三菱,发那科,西门子现在主流的伺服电机,好像除了发那科以外,三菱和西门子几乎都是低惯量电机,三菱的HF电机,西门子的1FK7。西门子的我没调过,不过三菱的HF刚上市时,的确是很难调,很容易引起震动,我那时经常要跑去客户那里指导调试(其实就是我自己调),不过我不敢说就是惯量的问题,因为这也牵涉到编码器,伺服控制方式和调试经验的问题。不过感觉上HF的确没有HA稳定。

网友J:
“如果是用在一般的加工中心上的话,那负载惯量90%以上都是超过2倍。”———也许是普通加工中心不会追求高响应能力,否则在设计上必然会大马拉小车。对小惯量的追求还是应该适可而止,讲惯量的根本还是在讲系统的加减速能力,系统总惯量下不了,意义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