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Fix2.6和iFix3.5组网共享数据的问题

楼主(2006-03-29):
 是用于硫化机群的监控。20台硫化机已经利用485总线进行的数据采集,并存储在两台上位机上,用的是iFix2.6组态。现在要用iFix3.5组态另外的55台,要求能够得到前20台上位机的数据,上位机通过以太网连接。
    用以太网连接需要对iFix如何设置才能互访?我设置了远程接口但连接不上,需要得到高手尽量详细的指点。

网友A:
1、在访问端节点scu网络中 增加 被访问方节点
2、%systemroot%\system32\drivers\etc\hosts作节点名的解析(相当于绑定ip)
3、保证两端使用相同的网络协议(tcp或netbios)
4、两端节点都具有网络授权
5、over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我也是这样做的,在系统配置的网络配置中选择Tcp/Ip,添加远程节点(对方的机器名);
配置Host文件:
192.168.0.7 ifixpw ifixpw
192.168.0.3 ifixhs ifixhs
我是在公司局域网测试连接的,还没有去现场。
都有网络授权,在iKeyDiag里都有。
但是我在数据库管理器装载时看不到对方的节点。
是不是有细节没有注意,请您能更详细的指点。

网友A:
数据库管理器装载时看不到对方的节点?
还是看到对方节点只是显示红色,无法获取数据?
这是有区别的:前者说明没有增加远程节点,后者说明是增加了节点但没通信上
有这么一种情况可呢造成误以为通信不上,就是远程标签点比较多,远程浏览耗时多,耐心等待一些时间数据就能上来。
另外画面中有用来诊断网络状态的画面:
 NetworkStatusDisplay.grf
 NetworkStatusRedundancyDisplay.grf
网络配置好后切换到运行状态可以察看网络的状态。

楼主:
我是新手,现在学习中。
两台机器装了iFix但是都没有驱动,是不是这个原因造成通讯不成功。
要真是这样,原谅我。。。^_^

还有我运行NetworkStatusDisplay.grf和NetworkStatusRedundancyDisplay.grf两个画面时,THISNODE.NSD.A_BACKUPSCADA_1: 标签名未定义
THISNODE.NSD.A_ACTIVESTATUS_2: 标签名未定义
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如果iFix都没装驱动是不是没法通讯?
我运行NetworkStatusDisplay.grf和NetworkStatusRedundancyDisplay.grf时报错:
THISNODE.NSD.F_pPATHSTATUS: 标签名未定义
THISNODE.NSD.A_BACKUPSCADA: 标签名未定义
是怎么回事啊?

我看了你的BOLG,很不错,为什么辞职呢?

网友A:
THISNODE.NSD.F_pPATHSTATUS: 标签名未定义
THISNODE.NSD.A_BACKUPSCADA: 标签名未定义
这两个都是用在冗余系统中的,如果没有定义冗余就会提示未定义
没装驱动可以使用仿真器sim创建数据点再测试

NetworkStatusDisplay.grf这个画面应该可以显示网络状态的
绿色就是正常的红色则是不正常的

楼主:
又碰到新问题啦,大哥帮帮忙:
为什么创建了SQLERR和SQLLIB表后,sql的相关配置也已经完成,建了SQT和SQD,为什么数据无法插进表里。
我在SQLLIB表里建了insert的SQL语句
在SQT触发,SQD取了数据源,我还不太清楚SQT和SQD是如何联系的
如果能有例子发给我就好了,谢谢

sea10vesun@sina.com

网友A:
SQT – SQL触发块定义了所要使用的SQL名字和命令
SQD – SQL数据块引用了数据库中的标签和域名
SQLLIB – 为SQL命令cmd表名
SQLERR – 为错误日志表
sqt触发从sqllib表中获取执行命令cmd
sqd作为sqt下一块接受sqt执行命令cmd,并将sqd定义数据映射到cmd命令中执行。
当执行完成后,如果产生错误则将错误纪录写入sqlerr表。

楼主:
您好:
    我在sqlserver中建了SQLLIB和SQLERR表,在SQLLIB建立了insert语句(insert into TBL1 (COL1) values (?););建立了名为MQIS的ODBC的连接。
    建立了TESTSQT和TESTSQD,TESTSQT制定下一块为TESTSQD,SQL名为insert,数据库ID是MQIS。TESTSQD中定义TEST.F_CV的标签.域,方向OUT。TEST为AI模拟输出。
    在SCU中定义了SQL帐户,配置了SQL任务。
    然后我在界面上添加了一个TEST.F_CV的数据连接戳,运行,数字在跳动着,一段时间后我查看数据库,空的。。。
    我问上帝WHY,上帝说NO,我只好问你了

网友A:
TBL1 (COL1)
1、确认tbl1表已经建立
2、确认tbl1中包含一列名为col1
3、配置sql账户
4、是否启用sql:在任务控制(mission.exe)sql页中启动
5、查看sqlerr表提示错误,根据错误提示修改
over

楼主:
您前面说的我都做到了,我又用Access做了一遍,加入mission.exe,显示SQL激活。
sqlerr没有提示错误
当iFix启动时,数据库文件被打开,因为增加了db1.ldb文件,应该是连接成功了吧,但是运行还是没有数据。

大哥你能不能做个例子备份给我阿
sea10vesun@sina.com

网友A:
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写了个sqt/sqd使用事例
http://www.blog.zj.com/html/lostCity/index.php?blog_id=56701
看看吧,希望有用

楼主:
看了您的博客真是受益不菲阿,对您的敬仰之情有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犹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这SQT/SQD的问题解决了。相信和我有一样困难的朋友看到这份帖子都会激动不已阿

帖子到这里应该了结了,万分感谢,就像一位侠客出手援助路边素不相识的人

网友B(2008-09-04):
1、在访问端节点scu网络中 增加 被访问方节点
2、%systemroot%\system32\drivers\etc\hosts作节点名的解析(相当于绑定ip)
3、保证两端使用相同的网络协议(tcp或netbios)
4、两端节点都具有网络授权

以上几点外的补充:
1.节点名最好和机器名一样,用英文字符。不大于8个字符
2.防火墙关掉。

网友C:
呵呵,联系我噢。有完整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