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什么是线性插补,圆弧插补???

楼主(2006-03-29):
   刚进入运动控制行业!!懂得不多,请各位师兄多多帮助????

网友A:
计算机在控制加工过程中,能逐点的计算和判别加工误差,与规定的运动轨迹进行比较,由比较结果决定下一步的移动方向。逐点比较法既可以作直线插补,又可以作圆弧插补

楼主:
 谢谢:Peter69
  线性插补和圆弧插补有什么区别???

网友B:
线性插补和圆弧插补在数控机床和加工中心中的编程计算方法不同,线性是直线插补,圆弧插补比较复杂!你可以上网搜索。

网友C:
线性插补,按照空间直线路径来插补
圆弧插补,按照空间原弧路径来插补

网友D:
  我个人认为所谓插补应该是对加工刀具半径或直径的补偿方式

网友E:
刀具半径补偿一般称作"刀补"
参考:
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xqg-wedm&id=675
联动与插补

网友F:
簡單說明在兩軸以上走斜線運動及圓弧運動
TO:許先生 那是刀具補償

网友G:
找一本机械电子学的书看一下,推荐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的机械电子学,作者刘政华,何将三。